[Kinetis] 【Kinetis实验】+环境搭建及初体验

楼主(2014-09-18):
首先感谢21ic,管理员,感谢freescale
也感谢坛友,写了这么多经验分享,更容易上手
前段时间由于忙没时间,现在有时间了,这段时间要好好学习这款开发板
1 下载安装MDK
2 使用官方例程
万利的,在坛子里就可以下载到
3 打开一个工程,我选的是ADC++++
4修改设置
点魔术棒按钮或者在工程上右击
选择CMSIS -DAP debugger
点击setting(会看到调试状态灯闪了一下),或者点击utilities下的setting
选择SW

选择flash类型
5 编译,下载
6 运行
现象:TFT LCD屏上出现ADC value,调节小液晶屏旁边的两个电阻会看到adc值不断变化

网友A:
问朋友借来的开发板,居然没法用板载调试器。
楼主知道板载调试器不管用咋回事不,调试器电路那灯都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朋友借来的开发板,居然没法用板载调试器。
楼主知道板载调试器不管用咋回事不,调试器电路那灯都不亮。 ...

板载调试器在下载时或者调试时,指示灯才会亮,请问你使用什么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载调试器在下载时或者调试时,指示灯才会亮,请问你使用什么下载?

插上CN4那个方口的USB线作为供电和板载仿真器
Keil MDK5.11a编译环境选择CMSIS -DAP debugger,选SW后弹出对话框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插上CN4那个方口的USB线作为供电和板载仿真器
Keil MDK5.11a编译环境选择CMSIS -DAP debugger,选SW后弹 ...

难道这个CMSIS-DAP要装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CN4那个方口的USB线作为供电和板载仿真器
Keil MDK5.11a编译环境选择CMSIS -DAP debugger,选SW后弹 ...

我的版本是4.72
选择SW后,再在flash download标签下选择一下flash类型就行了
看到你的截图了,设置的时候,usb线要连接开发板,否则就会是空的,请问连了吗?
必须连接上才能发现仿真器
我的是插上就行了,没有另外装驱动,有可能装软件时自动装了,其它的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个CMSIS-DAP要装驱动吗?

请问之前下载的程序能跑起来吗?有现象吗?再检查一下JP17(MCU VDD)跳线帽接上没有,否则也会发现不了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