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个问题:一个关于运放,一个关于电感

楼主(2014-09-18):
如图

楼主:
Uo和Ui关系怎么求?理论都忘光了
我想到两个求解方法,得出的结果矛盾

楼主:
这是关于电感的题

楼主:
N1:N2=1:2,耦合系数100%,BD开路,Lac=1mH,问如果AC开路,Lbd为多少?

网友A:
自己补习下

网友B(点评):
又看了一遍,忽然想起来好久没用过运放了。。多补习补习,温故而知新

网友C:
第一个图,一般不会这么设计的,不如直接跟随设计,否则放大了输入失调电压。
第二个电感和匝数的平方成比例。

网友D:
第一个图貌似在哪里见过,记得好像还不止一次,当时很怀疑这个电路怎么这么设计。
就如gx_huang所说的,输入失调电压也被放大了。而实际的作用只相当于一个跟随器(缓冲器)。

网友E:
楼主的运放块原图只能做特殊用途。
但是,如果ui和+端串入电阻,可以用差分运算计算uo与ui的关系。

网友F:
我居然还去算了一下:Ui=Uo+2Uo/Av,因为Av基本是很大的(默认为无穷大),所以结果就是:Uo=Ui。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一般不会这么设计的,不如直接跟随设计,否则放大了输入失调电压。
第二个电感和匝数的平方成比 ...

放大倍数不是1吗?
怎么会放大失调电压的?
@gx_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