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503单片机IO翻转速度

楼主(2014-09-19):
pic16f1503单片机的定时器1,自由定时,内部16MHz晶振。程序主要是进入中断翻转IO,发现最高的翻转频率也就在90KHz左右。
贴上一段程序:
void T1Init()
{
    OSCCONbits.IRCF=0xf;     //16MHz系统时钟
    TMR1CS1=0;
    TMR1CS0=1;                      //timer1时钟源为系统时钟(Fosc=16MHz)
    T1CKPS1=0;
    T1CKPS0=0;                      //timer1预分频1:1
    T1CONbits.nT1SYNC=1;
    TMR1GE=0;
    TMR1H=DTmr1H;
    TMR1L=DTmr1L;                   //初值
}

void OpenT1()
{
    GIE=1;
    PEIE=1;
    TMR1IE=1;                       //溢出使能位,TMR1IF为标志位
    TMR1ON=1;
}

中断服务程序如下: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MR1IF)

    {

        TMR1IF=0;
        TMR1H=DTmr1H;
        TMR1L=DTmr1L;
        RA0=!RA0;

    }

  }

不知道是我程序的问题还是单片机就这速度,怎么能提高IO翻转速度呢?
另外,我试了下TIMER2控制的PWM输出,因为TIMER2为指令时钟4MHz,所以速度也不怎么高,16MHz晶振,我想达到2-3MHz的翻转速度不知道可行么。

网友A:
没有那么高吧?你要那么高的翻转速度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高吧?你要那么高的翻转速度干什么呢?

最高90KHz正常么?

网友A:
不知道,应该到不了兆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应该到不了兆级。

刚才试了一下,pwm还是可以的,能达到2MHz。不知道之前是怎么测得了。

网友B:
16MHz/4=4MHz,进入中断,退出中断都需要时间,所以上MHz;
不过楼主可以看看RA4引脚应该可以设置输出固定的FOSC/4=16MHz/4=4MHz,这个楼主是否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MHz/4=4MHz,进入中断,退出中断都需要时间,所以上MHz;
不过楼主可以看看RA4引脚应该可以设置输出固定的 ...

恩,我还希望可调的,RA4只能输出4分频的时钟,现在pwm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