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板子外包,请高手处理

楼主(2014-09-19):
大家好!现在我在做一个智能排插项目。在排插的四个孔中加入4个计量芯片(CES7759,芯海科技),在经过多次测试与修改PCB后,发现现在做出来的效果还是会有干扰,具体测试如下:

之前做过单孔的计量,也不存在有干扰的现象出现。但是现在四孔的就无法实现,我们需要做到在负载2500W的情况下,其他孔也能测试出0.5W功耗的电器。
如果有高手做过类似项目又有时间来做外包,请联系我。这个项目十分紧急,最好是深圳的,我们可以直接会面沟通,我这边也有Layout图及测试的一些经验。
非诚勿扰,十分感谢。QQ:236242762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Q0NjkwfDBjYjA4Yjk4fDE3NjM3MDIzODV8MHw%3D

网友A:
原理图 PCB 发我看看
另外 你测试的是纯阻性负载吗?

网友B:
虽然不懂,不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PCB 发我看看
另外 你测试的是纯阻性负载吗?

热得快,电灯泡,老线电阻

网友C:
负载功率2500W?还要求测量精度高,不好办。

网友D:
我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功率2500W?还要求测量精度高,不好办。

我们要求现在就是要这样子,有没解决方法?

网友E:
第一行数据来看,没插负载也有测量值!
量程2500*0.5%精度 = 1.25。似乎是系统精度不够

没看到CSE7759详细参数,瞎说两句:
试试能不能分两档,功率小于多少时调整一下PGA增益
如果不能分两档,增加校准点(0,10%)减小小量程误差。

网友F:
是不是由于共地影响的?要看看PCB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行数据来看,没插负载也有测量值!
量程2500*0.5%精度 = 1.25。似乎是系统精度不够

也不能判断计量芯片本身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采样电阻那边的电流通道有部分干扰,具体还不清楚,所以才需要外包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不能判断计量芯片本身有问题,也有可能是采样电阻那边的电流通道有部分干扰,具体还不清楚,所以才需要 ...

看了下手册,是脉冲输出的。应该增加校准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感觉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只有几种可能:PCB走线不好,采样电阻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手册,是脉冲输出的。应该增加校准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我感觉干扰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只有几种可 ...

增加校准点是不可行的,因为大负载的情况下,其他芯片采样出来的波形已经有2W的功耗了,这样叠加进去,根本无法测试低于2W以下的负载。走线的问题,应该也是这方面了。毕竟是火线做地,板子太小,干扰肯定会存在。采样电阻有没发热就没去仔细测量,之前测试过是通过飞线来验证的,将采样电阻悬在空中飞线。干扰就很小,但是现在布在板子上干扰就立即变大了。我这边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G:
高频脉冲 CF,指示有功功率,满足 50/60Hz IEC 687/1036标准的准确度要求,在
1000:1范围内达到±0.2%的精度。

感觉你的计量芯片的范围太小了。2500:0.5是5000:1的范围呢。建议换芯片或者分档。

网友H:
串扰(cross-talk)很正常,但是你这个计量芯片没有功率offset补偿哎!一般计量芯片的话可以补偿掉这个串扰

网友I:
楼主,起动,潜动的概念有没有。计量有残压残流是正常的。如果芯片支持小信号补偿,补偿掉就行。或者在起动电流门限以下直接做0处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频脉冲 CF,指示有功功率,满足 50/60Hz IEC 687/1036标准的准确度要求,在
1000:1范围内达到±0.2%的精 ...

分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扰(cross-talk)很正常,但是你这个计量芯片没有功率offset补偿哎!一般计量芯片的话可以补偿掉这个串扰 ...

可是从单个来看并没有这个现象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起动,潜动的概念有没有。计量有残压残流是正常的。如果芯片支持小信号补偿,补偿掉就行。或者在起动 ...

这个是什么原理?我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起动,潜动的概念有没有。计量有残压残流是正常的。如果芯片支持小信号补偿,补偿掉就行。或者在起动 ...

或者在起动电流门限以下直接做0处理就行了。这个是通过软件上来做?具体说详细点吗

是通过软件来做的。如果是一级表规定是千分之四以上起动。你可以将千分之二以下的功率处理成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分档是什么意思?

根据不同的测量值调整运放的增益,小的时候调大增益提高精度

网友J:
处理好采样点,几乎肯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K:
芯海的芯片用起来要注意, 校准和补偿少不了. 0.5W: 2500W确实有麻烦, 相当于1:5000, 也就是至少13位, 而且0点误差不能有1LSB, 不做0点校准不大可能

网友L:
是用锰铜还是用互感器作测量啊?

网友M:
这个是由于其他回路的电流产生的电磁感应,被其他测量回路感应到导致的!我最近做类似项目,也有一些对策!可与我联系!

网友N:
绝对硬件问题,就是布板问题,可以和我联系,18680376055

网友O(2014-10-27):
锐能微RN8209C能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低廉,国内很多厂家在用,QQ:604170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