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模块的输入

楼主(2014-09-19):
PSOC 的ADC 模块,是不是任意管脚都可以做 ADC模块的输入。。。如何配置 呢??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A:
参照Datasheet 的Pinouts , 就知道哪个管脚可以做模拟输入。

网友B:
通常不直接把模拟信号直接接到ADC上,一般会加个放大器,然后到ADC。

网友C:
是啊,能直接接到放大器的模拟输入口只有Port0。

网友D:
能直接接到ADC的通常是Port2

网友E:
可以参照:http://www.cypress.com/index.cfm?rID=2843

楼主:
好的,我明白啦,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