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ifndef CMSIS ,是否定义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19):
楼主用的是什么IDE, 你可以在option的define中查看你定义的情况。

网友B:
我用CodeWarrior10.6编译环境,如果没有定义都是灰底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CodeWarrior10.6编译环境,如果没有定义都是灰底显示的。

那如果定义了,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C:
请问楼主你使用的编译环境是CodeWarrior10.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使用的编译环境是CodeWarrior10.x吗?

不是,用的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IDE, 你可以在option的define中查看你定义的情况。

这样就是定义了CMSIS ?

TPB0%7MNOKK8[EMF0VH9X)N.jpg (86.33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使用的编译环境是CodeWarrior10.x吗?

void SW1_init(void){
#ifdef CMSIS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C_MASK; //Turn on clock to PORTC module

PORTC_PCR3 = PORT_PCR_IRQC(10)|PORT_PCR_PE_MASK|PORT_PCR_PS_MASK|PORT_PCR_MUX (0x1); //Configure SW1 for GPIO w/interrupt

enable_irq(PORTD_IRQn);  //PORTD & PORTC share interrupt vector
#else

enable_irq(31);
set_irq_priority(31, 1);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C_MASK; //Turn on clock to PORTC module

PORTC_PCR3 = PORT_PCR_ISF_MASK |PORT_PCR_MUX(0x1)| PORT_PCR_PS_MASK| PORT_PCR_PE_MASK| PORT_PCR_PFE_MASK| PORT_PCR_IRQC(10);

#endif
}
还有上面这种红色标识的区别,为什么一个GPIO 的配置还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是定义了CMSIS ?

对的
你可以从Keil 官网看到说明
MDK-ARM C/C++ Compil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定义了,在哪可以找到?

Keil MDK就在你7楼贴的地方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SW1_init(void){
#ifdef CMSIS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C_MASK; //Turn on clock to PORTC mod ...

感觉区别不大
PORT_PCR_ISF_MASK就是预先清一下中断标志。
PORT_PCR_PFE_MASK是开启引脚滤波功能的,KL25只有NMI_b和Reset_b引脚有这功能。

网友D:
最近俺也要玩玩飞思卡尔的片子了  正好也是这个系列的~

楼主:
嗯,谢各位,结贴给分了!

网友E(2015-05-03):
引用 网友C:
对的
你可以从Keil 官网看到说明
MDK-ARM C/C++ Compiler

KEIL FREEDOM CMSIS  ==CMI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