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移植ST最新库的几点注意事项

楼主(2014-09-19):
1.需要再C/C++的选项中,Define中写入  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

楼主:
2.最新版的3.5的库中是没有stm32f10x_conf.h这个文件的,必须加上去

楼主:
3.最新版的3.5的库中是没有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这两个文件的,必须加上去

楼主:
4.必须修改对应Flash的算法,选择对应芯片的算法添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必须修改对应Flash的算法,选择对应芯片的算法添加

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一点......

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566723-1-1.html

网友C:
这个是对应新版的库必须要做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3.最新版的3.5的库中是没有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这两个文件的,必须加上去

胡扯。谁说没有V3.5库没有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

楼主(2014-10-27):
引用 网友D:
胡扯。谁说没有V3.5库没有stm32f10x_it.c/stm32f10x_it.h

我看了看,确实是有的,我是在库里面找的,其实他是在主函数里面和main在一起的

网友E:
1,STM32F10X_HD,USE_STDPERIPH_DRIVER需要加。
2,conf不是必须的,要用到哪些文件就引用一下
3,xxx_it.h也不是必须的,想用哪个中断就在代码里面写。
4,Flash算法啥的可以不用改,选STM32相对应的就完全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