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12C5A60S2,IO口一直在供电。

楼主(2014-09-19):
    传感器的反馈输出为7V,经过一个分压电阻和一个跟随器输出的电压调在4.5V,反馈回来的信号AD转换接在P1.2口,1.4输出PWM波。但是单片机不接电源1.4口也在正常的输出。什么问题呢?求教一哈。

网友A:
最好贴电路图

网友B:
有IO反灌电流给MCU了

网友C:
上电路图....

网友D:
多半是端口漏进去的电,已经够单片机运行了。

网友E:
没错,IO供电,IO到VDD有个保护二极管,IO通过二极管给MCU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