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EEPROM Missing

楼主(2014-09-19):
我的EEPROM本来能找到的显示VID PID 为04B4 0084
可是现在显示EEPROM Missing

网友A:
还显示什么

楼主:
只显示芯片的vid pid  04B4   8613

网友B:
不是下载iic到EEPROM里面就显示了就可以了吗

楼主:
我也听说了,可是我下载后还是显示EEPROM Missing
我很郁闷,请求大侠让我怎么找到VID PID 为04B4 0084

网友C:
你看一下这两个页面是否适用于你的问题
http://china.cypress.com/?app=forum&id=167&rID=50333
http://www.cypress.com/?id=4&rID=33371

网友D:
这是EEPROM芯片中的内容不对引起的,这种问题很常见。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EEPROM芯片,最好型号是24LC64

网友F:
还有就是要正确使用A3LOAD这个例程,官方给的例程说明并不全面,也可以用编程器试一下。

楼主:
嗯,好的,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