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开关电源稳压芯片

楼主:
关于开关电源芯片VIPER26的一个稳压电路,输入直流60V左右。期望输出为直流13V左右。经过LM7805给系统供电。现在不加负载(从LM7805断开)的情况的下用示波器观察到输出平稳的13.3V电压,但是加上负载后输出电压就上下波动。而且系统还会周期性的掉电和重新上电。波形分别如下图。

1、加负载后波形                                                                                                    2、无负载波形

3、实际电路                                                                                               4、参考电路

网友A(2014-09-19):
看一下输出出现波动的时候,输入电压上有没有跌落。

网友B:
负载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输出出现波动的时候,输入电压上有没有跌落。

输入电压没有跌落,用的电瓶供电。已经找到原因了,反馈输入引脚与VIPER26    1脚之间的电容Cfb没有焊。以为影响不大呢。加了一个0.01uf的电容就解决了,对这个电路理解也更透彻了 非常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重

已经找到原因了,反馈输入引脚与VIPER26    1脚之间加了一个0.01uf的电容解决了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