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 MFG烧写nand flash失败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19):
MFG工具:imx-3.10.17-1.0.0-ga-mfg-tools
开发板:imx6q-sabreauto
使用3.10的mfg工具包下的uboot, uImage,dtb烧写到nand flash失败,错误信息如下:
UTP: received command '$ flash_erase /dev/mtd0 0 0'
UTP: executing "flash_erase /dev/mtd0 0 0"
Erasing 128 Kibyte @ 1fe0000 -- 100 % complete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flash_erase /dev/mtd0 0 0.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send'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send.
UTP: received command '$ kobs-ng init -x -v --chip_0_device_path=/dev/mtd0 $FILE'
UTP: executing "kobs-ng init -x -v --chip_0_device_path=/dev/mtd0 $FILE"
MTD CONFIG:
  chip_0_device_path = "/dev/mtd0"
  chip_1_device_path = "(null)"
  search_exponent = 2
  data_setup_time = 80
  data_hold_time = 60
  address_setup_time = 25
  data_sample_time = 6
  row_address_size = 3
  column_address_size = 2
  read_command_code1 = 0
  read_command_code2 = 48
  boot_stream_major_version = 1
  boot_stream_minor_version = 0
  boot_stream_sub_version = 0
  ncb_version = 3
  boot_stream_1_address = 0
  boot_stream_2_address = 0
         -- We add the 1k-padding to the uboot.
.tmp_kobs_ng: verifying using key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mp_kobs_ng: is a valid bootstream for key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mtd: opening: "/dev/mtd0"
mtd: device /dev/mtd0 can't ioctl MEMGETOOBSEL: -1
Unable to open mtd device(s)
kobs-ng version : [ 1.3 ] git hash (unknown)
ROM Version 3

按上面的提示,是不是kobs-ng 的版本不能被识别,怎样解决?
PS(我使用Mfgtools-Rel-4.1.0_130816_MX6Q_UPDATER的工具是可以正确烧写nand flash并启动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自己编译的images还是使用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自己编译的images还是使用的Demo?

已经解决,我使用的是demo,
原因:默认的gpim-wei.dtb是已经设置了nor flash所以占用了mtd0,所以nand flash的mtd分区应该从1开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我使用的是demo,
原因:默认的gpim-wei.dtb是已经设置了nor flash所以占用了mtd0,所以nand f ...

好的呢,恭喜楼主问题解决哈。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网友B(2015-04-17):
都用上device tree了,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