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怎么存储数据??

楼主(2014-09-19):
小弟初学VHDL,在verilog里面我要存储一个8位的书的话用reg [7:0] data就行,综合结果也就是一组寄存器,在VHDL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语句,看了一些代码,有的用signal data :std_logic_vector,来存储数据,有的用bit向量来存储数据:
疑问1: signal 的综合结果是什么? 不是跟verilog里面的wire综合出来是导线吗?
疑问2:位向量的综合结果是什么?

网友A:
signal就可以。
综合结果跟定义没多大关系。
关键是有没有用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al就可以。
综合结果跟定义没多大关系。
关键是有没有用时钟。

我要在一个设计中有需要参数需要外部修改,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一直用这些参数,我怎么存储这些参数?

网友B:
这些参数可以通过顶层引入。怎么存储这个也深入理解FPGA的逻辑单元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参数可以通过顶层引入。怎么存储这个也深入理解FPGA的逻辑单元你就明白了。 ...

我的参数可能随时改变的,这样怎么做?

网友B:
呵呵,那就不叫参数了,那叫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