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12采样出现毛刺

楼主(2014-09-19):
我的原始信号是5khz的正弦波叠加5hz的锯齿波,但采样的大体轮廓已经出来了,但是毛刺很多,求大神帮忙看看解决一下

楼主:
第一个图是细节波形,第二个图是整体的波形

网友A:
软件滤波。看看原始信号波形,AD口上的波形,是不是有干扰?

网友B:
你的波形是AD前的,还是传感器后的波形,传感器后的波形可以通过硬件进行处理,波形是AD前的,只能通过软件滤波

网友B:
传感器后的波形可以通过硬件进行处理,再通过软件滤波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