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频率波形的叠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19):
就是两个波形瞬时值的叠加。

网友A:
比较有意思的是两个信号频率相差不多,幅度也相差不多的情况。此时会有包络频率为两个信号频率之差的变幅信号出现,这种现像称为“拍”。

网友B:
想起BFO了,跟着maychang版补两句:

拍频,节拍的“拍”。拍子~~
记得见过有描述电机的某种振动也是由拍频引起的。。

单纯的叠加,是线性的。
如果是非线性的混合,那就是~~~???

网友C:
两个频率接近的矩形波序列叠加成表示正弦波的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起BFO了,跟着maychang版补两句:

拍频,节拍的“拍”。拍子~~

“如果是非线性的混合”
那么混合后会产生两个信号频率之和、之差、两个信号的2、3、4……次倍频、某一信号与另一信号倍频之和、之差……

网友D:
超外差式收音机的信号和本机振荡一混就出来个中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两个频率接近的矩形波序列叠加成表示正弦波的PWM。

这个有用····仿个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