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定时器/计数器,但不产生中断

楼主(2014-09-19):
我学单片机有些时日(51单片机+C语言)。会用定时器/计数器,然后产生中断。假如我用定时器/计数器,但不产生中断。那这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A:
不是很懂,是不是用定时器/计数器一定要用中断呢?

楼主:
是啊,再问一个问题,中断的嵌套怎么使用,用什么要注意地方

网友B:
如果能结合程序说就更好了!

楼主:
哦,这样啊

网友C:
把中断的开关关掉就行了呀,查询那个旗标

网友D:
有很多可以选择吧

网友E:
是的,而且,只是高优先级会打断低优先级而已。

楼主:
哦,明白了

楼主:
结贴了哈

网友F:
使用定时器计数不一定就会产生中断,把中断关掉就好。中断嵌套的话,会有一个记录中断嵌套层数的标志位,多一层++,少一层--。

网友G:
直接关掉中断功能就Ok啦

网友H:
不一定非要开中断的。中断使能寄存器控制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