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会带电插拔,不知如何解决合适

楼主(2014-09-19):
(无正文)

网友A:
两单片机串口直接通讯吗?

楼主:
嗯,直接通讯,不用RS232电路。

网友B:
学学USB接口呀,电源线长于信号线。否则容易烧IO

网友C:
4楼的意思是先供电后接触,而非先接触后供电。

楼主:
哦,明白了,多谢

网友D:
带电插拔的话,一般的都没多大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