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E06 CAN总线波特率配置

楼主(2014-09-19):
KE06, 使用内部时钟源,怎么设置可以得到CAN总线250kbps或125kbps?
看了参考资料,Bus-clock可以驱动MSCAN,
MSCAN初始化:(250kbps为例)
MSCAN_CANBTR0 = 0x01;
MSCAN_CANBTR1 = 0x1c;
问题是ICS怎么设置?

网友A:
楼主你好
建议你看一下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应用手册 AN1798 CAN Bit Timing Requirements

KE06的CAN时钟可以从Bus Clock或OSCER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也可以参考飞思卡尔官网 KEA: 面向汽车应用的Kinetis EA系列MCU:可扩展、低功耗、基于32位ARM®的MCU  ...

Hi Robin, 谢谢你的解答,很有用。
请问使用内部ICS,怎样把bus-clock配置到8MHz呢?

网友B:
这儿有中文的寄存器说明
以8位单片机为例的MSCAN例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092&fromuid=9868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Robin, 谢谢你的解答,很有用。
请问使用内部ICS,怎样把bus-clock配置到8MHz呢? ...

这个需要根据外部晶振或时钟源来配置。
虽然内部有37.5kHz IRC,但这个内部时钟不建议你给FLL后用于CAN模块。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怎么样了?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建议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怎么样了?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建议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一起讨论。 ...

Robin 你好,该问题已经解决了。
FLL出来频率为48Hz,配置DIV1和DIV2,一个2,一个3,使总线时钟为8Hz,通信就正常了。
谢谢你的帮助和指导。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Robin 你好,该问题已经解决了。
FLL出来频率为48Hz,配置DIV1和DIV2,一个2,一个3,使总线时钟为8Hz, ...

不用客气呢:D
谢谢你与大家分享问题的解决方法!
下次遇到问题欢迎来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最后还请配合我们按照置顶帖: 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说明操作结帖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