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有哪些

楼主(2014-09-19):
(无正文)

网友A:
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网友A:
DSP时钟正确

网友B:
DSP的控制信号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网友C:
C2000的watchdog关掉

网友D:
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楼主:
我想到一个,READY引脚上拉高电平

楼主:
差不多了,结贴了,多谢大家

网友E:
应用层代码编写

网友F:
这么快结贴

网友G:
这一看就是找工作为了面试突击的

网友H:
这个主要的还是看下最小系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