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合理的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19):
怕这样会有负面效果啊

楼主:
是啊,有没有什么方法来使计时器暂停,改变TIM12的值

楼主:
然后使用更新的值继续计时呢?

网友B:
这得断点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C:
在OMAPL1x处理器里,TIM12和TIM34是通过硬件保护的,不能在启动计数的时候写入数据。

楼主:
当计时器正向计时的时候,写入TIM12或TIM34是合理的吗?

网友D:
请参考2.1.5.2. Writing to Registers of an Active Timer in the Timer User Guide

网友E:
你也可以通过对TCR寄存器的ENAMODE12位写入0来关闭或者暂停计数器

网友F:
对,然后对TIM12写入新的值。

网友G:
对,当计数器重新启动时(对ENAMODE12位写入1),它会从新的计数值来开始计时。

楼主:
好的,懂了,结贴

楼主:
多谢各位啦,周末愉快,哈哈

网友H:
没有很理解 题目

网友I:
学习啦 链接资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