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绘制复合元件单面板PCB图

楼主(2014-09-19):
打开电路图4.Sch,如图11-4-1,假如89C2051通过ULN2003驱动六个继电器,由于51单片机上电复位时,所有I/O口为高电平,为了防止开机时所有继电器吸合,89C2051和ULN2003之间需要加反相,用三极管反相肯定焊盘和走线比较多,不易布成单面板,用CD4069最简洁。电路图4.Sch单片机驱动继电器不一定是最好方法,仅仅以89C2051和ULN2003之间需要反相为例,说明单面板的布线方法,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还有继电器没有绘制。
                                                  图11-4-1
在电路图4.Sch里用同步器新建电路图4.Pcb,用本书介绍的方法设置PCB绘图环境,再用同步器把电路图4.Sch对应的PCB封装放置到电路图4.Pcb,批量取消元件名称,按图11-4-1排列元件和元件编号,在原理图里,89C2051和ULN2003之间用CD4069反相,用到的反相器是顺序排列的,这样排列,在原理图非常好看,但是,PCB图布线比较困难,看看IC2和两边的网络线,几乎是一团糟,实在不好看出头绪,象这样布线,别说是单面板,就是双面板也不是很容易就布通。
                                                     图11-4-2
用自动布线试试,看能布出个什么效果,就用新建文件后的默认值自动布线,布线后的效果如图11-4-3,虽然几秒钟就全部布通,但是,这样的布线效果实在不能恭维。
                                                          图11-4-3
其实,89C2051和ULN2003之间用CD4069反相,使用CD4069的哪个非门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顺序使用,仔细观察PCB图,就知道如何使用非门,找到规律,重新调整和排列原理图里的非门,原来使用非门的顺序是A、B、C、D、E、F,根据PCB的走线规律使用非门的顺序是A、F、B、E、C、D,如图11-4-4,
                                                         图11-4-4
用同步器重新更改网络,手工布线后的效果如图11-4-5。看,走线多么简洁,一根跳线都没有用,这样布线,有什么理由非要用双面板!
                                                  图11-4-5
关闭丝印层,更能看清简洁的走线,如图11-4-6,
                                                      图11-4-6
这里使用的技巧,是通过网络线更能看清楚PCB元件之间,管脚的连接关系,还有就是自制复合元件,把CD4069做成复合元件,调整和使用CD4069任何一个非门都非常方便,大大提高布通率,为绘图成单面板提供有利条件。

网友A(2014-10-20):
百能拼客联盟,PCB打样、中小批量供应商,专注于解决PCB中小额采购难!
百能官方网站:www.pcbpartner.cn
百能公众微信号:PCBPP_CN或搜索“百能”添加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