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0LE3AN這個的uart資料收不完整

楼主(2014-09-19):
各位好:
            小弟遇到一點問題,若uart接收時沒收完整,例如16byte的資料只收到後面的8byte之類的,想請問這是什麼情況?我找不到解決的方法,還有就是當uart接收中斷時,若沒加入1~2ms的delay則容易收資料不完整,想請問這有辦法解決嗎?

网友A:
晕, uart一般都是8bit, 好像没听过有16bit 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uart一般都是8bit, 好像没听过有16bit uart

對啊 是8bit ,只是我是收到16次的8bit的資料啊@@"  只是在收這幾次的過程中前面接收失敗啊

网友B:
我觉得16位就是收发两次8位然后移位位或

网友A:
好吧,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无能为力

抱歉 可能我說的不是很清楚  我有16byte的資料,像''A'','"B''之類的一個一個byte的資料,他一共有16個byte,現在我用一個byte一個byte資料這樣丟,就像"A","B"一個一個經由uart丟出去那樣,如今我接收這些時,我發現他接收的不完整,假設我預計要收到16個A,卻只收到13個A之類的接收不完整的問題,所以想請教何解~

网友:
无能为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可能我說的不是很清楚  我有16byte的資料,像''A'','"B''之類的一個一個byte的資料,他一共有16個b ...

尝试一下16个byte一次发送, 会不会有问题? 若无问题, 可能是接收中断或接收缓冲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 应该是发送端的问题?

记得可以配置64byte的发送缓冲, 16个byte应该无压力.

网友C:
楼主能不能贴代码上来?

收资料不完整,设置UA_FCR的RTS_TRI_LEV控制位,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