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60FX512VLQ15的时钟频率问题?

楼主(2014-09-19):
请问:1.这款芯片的PLL最高能到多少?
           2.总线频率的范围是多少?
           3.FLASH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4.RAM的频率能到多高?
           5.IO口的频率能到多少?
           还有其他和这些不一样的频率,有特殊的频率限定么?

网友A:
楼主你好
此类数据参数一般在芯片数据手册里有描述。
你可以从飞思卡尔官网的 K60_120: Kinetis K60以太网120/150 MHz MCU 文档页面 下载该芯片数据手册K60P144M150SF3

网友A:
Q1.这款芯片的PLL最高能到多少?
A1 从数据手册“Table 15. MCG specifications (continued)”表格看最高180MHz

网友A:
Q2.总线频率的范围是多少?
A2  从数据手册“Table 9. Device clock specifications”表格看总线频率最高75MHz

网友A:
Q3.FLASH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A3  数据手册"Table 9. Device clock specifications"表格fFLASH 最高25MHz

楼主:
你说的手册是那个手册呀

楼主:
看到了,有没有IO的,频率是不是就你说的这3个。应该有那几个分频产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有没有IO的,频率是不是就你说的这3个。应该有那几个分频产生呢? ...

没有直接列出IO口输出翻转频率,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A:
关于时钟、分频等你需要看参考手册K60P144M150SF3RM  Chapter 5 Clock Dis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