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HC-05和手机通信

楼主(2014-09-19):
新手求助啊,急。
HC-05上电前将KEY接地,然后手机和HC-05配对成功后,再将KEY脚置高后可以进入AT指令吗,为什么手机发送指令没反应啊?
资料里说 HC-05上电同时或之前将KEY置高就会进入AT状态,可是配对又需要上电时KEY接地。那么进入AT状态和配对不就相互冲突了吗,两个不能同时完成,是这样吗?

网友A:
AT指令要用到串口,不可以用手机

网友B(2015-02-13):
先在pc把蓝牙设置成从,然后用手机的蓝牙去搜索它 配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