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MII接口的模式(非硬件)

楼主(2014-09-19):
      最近做一个交换机的控制,用KS8999 他有一个MII接口  可硬件选择两种方式   reverse 和 forward 模式
有谁知道这两种模式的不同之处呀   网上只能看到他们一个是MAC模式 一个是PHY模式 请大伙说说 MAC和PHY模式

网友A:
就是谁主谁从的问题

网友B:
据我所知,MAC是数据链路层的概念,再通过MII连接一个有以太网控制器的ARM,辅之以运行其上的软件,则可以实现一个具有OSI七层模型的设备,如服务器。PHY的话,就是物理层之意,纯粹实现以太网数据的收和发,辅助网桥,SDRAM等器件,可实现以太网数据的转发,中继等功能,如上光,则这种设备工作在物理层,直观理解是,无MAC地址,无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MAC是数据链路层的概念,再通过MII连接一个有以太网控制器的ARM,辅之以运行其上的软件,则可以 ...

恩  MAC和PHY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可能是我问的不清楚
我是想问这两种模式对于交换机来说是怎么工作的
谢谢啦  第一次做网口,不明白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