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uTiny-SDK-M058S带的烧录器, 可否烧写nuc12x?

楼主(2014-09-19):
请教NuTiny-SDK-M058S带的烧录器, 可否烧写nuc12x?

另有一个问题nuc12x, 一直是烧写到启动区, 如何对内部flash进行烧写?
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只要有一样的接口就行。

网友A:
可以的,都是用的nu-Link

网友B:
可以的,他们只要下载接口一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