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LIS3DH的SPI操作问题

楼主(2014-09-19):
stm32f030+LIS3DH:

LIS3DH手册上说CS接GND才是SPI模式,便SPI read/write时序图中CS需要下跳,上跳,这怎么理解?
我读WHO AM I返回的是FF或00,这不对呀?
示波器上能看到CS,MOSI输出的波形,就是MISO的波形不正确。
stm32f030配置代码: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0);    //SCK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0);    //MISO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0);
    gpiodef.GPIO_Pin = GPIO_Pin_4;  //SPI CS
        gpiodef.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def.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def.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 &gpiodef);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4);
gpiodef.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def.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def.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GPIO_OType_OD;
    gpiodef.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GPIO_PuPd_UP;
    gpio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 &gpiodef);

        gpiodef.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5;
        gpiodef.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def.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def.GPIO_PuPd  =GPIO_PuPd_UP; // GPIO_PuPd_NOPULL; //GPIO_PuPd_UP;
    gpiodef.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 &gpiodef);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7 | GPIO_Pin_6 | GPIO_Pin_5);
SPI_Cmd(SPI1, DISABLE);

        spidef.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def.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def.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def.SPI_CPOL = SPI_CPOL_High;                //选择了串行时钟的稳态:时钟悬空高
        spidef.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def.SPI_NSS = SPI_NSS_Soft;//SPI_NSS_Hard;//SPI_NSS_Soft;
        spidef.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def.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def.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def);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1,SPI_RxFIFOThreshold_QF);//SPI_RxFIFOThreshold_HF);//SPI_RxFIFOThreshold_QF);
        SPI_Cmd(SPI1, ENABLE);

楼主:
有没有DX有能正常工作的代码呀,如有的话,发一份给我也可以,先谢了!

网友A(2015-06-26):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芯片啊,这个芯片是干啥的,难道和别的SPI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