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E04Z8内部振荡器如何校准(已解决)

楼主(2014-09-19):
各位好!
小弟正在使用MKE04Z8单片机,我想用内部振荡器,通过FLL,跑到48MHz.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精度,比如:如何用烧录器校准(P&E cyclone MAX)?
用应用程序,调节哪个寄存器?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是想要调试工具将内部RC时钟源调准好吗?

楼主:
Hi Robin,
你好,我想用烧录器,在大量生产做烧录的时候,就将内部振荡器trim好。
就像我之前使用的MC9S08SH4一样,用P&E cyclone,选择PT,就可以做Trim。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Robin,
你好,我想用烧录器,在大量生产做烧录的时候,就将内部振荡器trim好。
就像我之前使用的MC9S08S ...

楼主你好
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B:
楼主你好
由于长时间未回帖,所以先把你的帖子标示成已解决了。
如果有空还请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