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时钟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被8分频了。

楼主(2014-09-19):
选择的时候钟源不分频,但实际使用时发现频只有原来的8分之1。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寄存器的配置我是看了好多遍了。没发现有问题,用16M的时钟得到1S的时间。理论上算法是:选择1024分频 得16000000/1024=
15625   但实际测出的值还要再除于8,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void initt0()
{
  TCCR0B=0X03;
  TIMSK0=0X01;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17
unsigned char t_temp=0;
void int0_isr()
{
   TCNT0=0X05;
   t_temp++;
   led_g(1);
   if(t_temp==125)//
  {
    t_temp=0;
        sys_miao++;
          if(sys_miao>59)
           {
             sys_miao=0;
                 sys_fen++;
                 if(sys_fen>59)
                   {
                     sys_fen=0;
                     sys_shi++;
                   }
           }
  }

}

楼主:
上面两个是关于得到1S的函数,T0  64分频  用的是16M的外部晶振。我用16M的时钟64分频发现怎么算都不准,后来发现用2M的时钟64分钟频就是对的。不明白啊,我外部晶振明明在工作,示波器也是15.997M。可是用就是系统把时钟8分频,而我不短简是在哪里分频的。求大虾帮看看。

网友A:
熔丝位配置截图看看?

楼主:
上编程器界面和熔丝位配置图

楼主:
有谁提供一下ATMEGA48,88T0定时器列程参考一下?

楼主:
这么快沉了。我换了ATMEGA8后是正常的。真是奇怪了。

网友B:
熔丝CKDIV8不要打钩,就可以了。

网友C:
你这不是选择了8分频吗?

楼主:
谢谢各位,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