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现在想做一个嵌入式的无线腕表,求大神支个招。

楼主(2014-09-19):
硬件要求:
要做成手表类似的。
1. 带无线通讯
    WIFI功耗太大,肯定不能考虑。
     蓝牙也没办法,因为不能做1对多的通讯。我要求是1万个腕表要能和服务器通讯。
2.带液晶显示,可以像空调遥控器哪样的黑白屏。
3.带振动功能
4.续航能力 待机 7-15天左右。
5.带NFC功能,可以刷开储物柜。、

谁做过类似的。  QQ:124471241

网友A:
功耗是问题,先考虑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是问题,先考虑好供电。

是的。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

网友B:
表带上贴上太阳能电池怎么样?

弄个摇动发电的在手表上应该可行,太阳能恐怕不行,不是直视太阳效率很低,切面积太有限了。把表带做粗点,放个永磁进去切割磁力线

网友C:
f103肯定不能做手环,ST有其他的平台用于可穿戴设备的。

楼主:
看有没有大神能提供一些方案。

网友D:
CPU典型的就是MSP430,我也有这么个想法,都买了MSP430了,想做这样一个东西。但我觉得最好要做WIFI,至少要做蓝牙,有空交流一下:QQ,307915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