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cos的节拍时钟能用来计时么?

楼主(2014-09-19):
用GPS对时先把毫秒,时间对时,然后关掉对时,用ucos的时钟节拍来累加ms,然后计算出时间,然后用示波器比较了一下,时间越来越快,一会就快了几十ms,ucos的时钟节拍不准确么?还是我哪里忽略了。
void Time_Tick_Hook(void)
{
                if(IRIG_B.start_OK == 1)//对时成功
                {
                                System_Clock++;
                                if(System_Clock > 999)
                                {
                                        OS_ERR  err;
                                        System_Clock = 0;
                                        IRIG_B.mode = 0;//ʱ¼äÀÛ¼ÓÖÁ1s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OSSemPost(&IRIG_B_analyse_Sem,OS_OPT_POST_1,&err);
                                }
                }
}

网友A:
ucos是实时性操作系统;
误差应该不会大;
楼主好好查查哪里有问题;

网友B:
uCOS毕竟是商业的东西,应该是比较稳定的....楼主找找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C:
仔细看看程序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