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C16

楼主(2014-09-19):
学习HDLC,其中涉及到CRC16,在网下下了一个CRC计算器,计算器的参数如下所示,请教RefIn、RefOut和XorOut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多谢!!!!!!!!

Name   : "CRC-16/CITT"
   Width  : 16
   Poly   : 1021
   Init   : FFFF
   RefIn  : False
   RefOut : False
   XorOut : 0000

网友A:
不知道底层代码是怎么写的,看字面应该里面为RefIn、输入数据,RefOut,输出数据,和XorOut 亦或后的结果。你看也可以仿真下看看。

网友B(2015-10-31):
它表示左移CRC16

网友B:
CRC简写式为:CRCL16_1.21_FFFF_0000

网友B:
CRCL16_1021_FFFF_0000

网友C:
搞以太网就很会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