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C16

楼主(2014-09-19):
学习HDLC,其中涉及到CRC16,在网下下了一个CRC计算器,计算器的参数如下所示,请教RefIn、RefOut和XorOut是什么意思??请教各位!多谢!!!!!!!!

Name   : "CRC-16/CITT"
   Width  : 16
   Poly   : 1021
   Init   : FFFF
   RefIn  : False
   RefOut : False
   XorOut : 0000

网友A:
这个我有过研究   关于网上的各种计算器  每个人写法不一样
我的理解是   因为CRC16有各种计算方法   比如左移和右移
初始化值是多少等因素
它的RefIN和RefOut应该是参考输入输出吧
也就是你如果一个数的计算结果   就输入作为参考   他就可以判断你要用的是那种计算方法
然后根据这种方法计算你你想要计算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