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存储速度问题

楼主(2014-09-19):
大家好  我用的niosii  用的官方ip核驱动sdram  时钟是100M   然后一直在向sdram里面写数据  用定时器计时   一秒大概只能存入几兆的数据   请问sdram的存储速度到底能到多少   不是应该很快嘛   至少能一秒存入几十兆吧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是的,上系统速率很降低,一般系统==》驱动==>PCS==>pma,这一层一层的,最终速度肯定上不去,最好做底层的,速度可控,我做过差不多速度能到150M左右,最低也能做到120M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上系统速率很降低,一般系统==》驱动==>PCS==>pma,这一层一层的,最终速度肯定上不去,最好做底层的 ...

哦    也就是说  数据存储这里   我不应该在系统里做   应该单独做在外面   这样速度就会快很多   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上系统速率很降低,一般系统==》驱动==>PCS==>pma,这一层一层的,最终速度肯定上不去,最好做底层的 ...

大神   你当时做的时候   用的多少M的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你当时做的时候   用的多少M的时钟

用的是125M的时钟,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也就是说  数据存储这里   我不应该在系统里做   应该单独做在外面   这样速度就会快很多   是这个 ...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反正就是最好不要把处理器做在FPGA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反正就是最好不要把处理器做在FPGA里面

恩   我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