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复合式洗眼器如何正确无误的连接DCS

楼主(2014-09-19):
大家都知道复合式洗眼器是配置喷淋与洗眼部分的洗眼器设备,在化工现场是使用水量最多的洗眼器,很多外资现场使用复合式洗眼器都有连接DCS的要求,根据客户技术要求不同,连接DCS的技术方案也是不同的,以下复合式洗眼器连接DCS技术方案供大家参考。
采用流量开关连接DCS
流量开关主要是在水、气、油等介质管路中在线或者插入式安装监控水系统中水流量的大小。在水流量高于或者低于某一个设定点时候触发输出报警信号传递给机组,系统获取信号后即可作出相应的指示动作,在复合式洗眼器的进水口设置流量开关,一旦使用洗眼或者喷淋的时候,给DCS一个信号。缺陷在于使用洗眼部分流量小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打开流量开关的。
采用限位开关连接DCS
限位开关又称行程开关,可以安装在相对静止的物体(如固定架、门框等,简称静物)上或者运动的物体(如行车、门等,简称动物)上。当动物接近静物时,开关的连杆驱动开关的接点引起闭合的接点分断或者断开的接点闭合。由开关接点开、合状态的改变去控制电路和电机,在复合式洗眼器的喷淋部分和洗眼部分分别安装限位开关,一旦使用洗眼或者喷淋的时候,给DCS一个信号。
采用接近开关连接DCS
接近开关是一种无需与运动部件进行机械直接接触而可以操作的位置开关,当物体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到动作距离时,不需要机械接触及施加任何压力即可使开关动作,从而驱动直流电器或给计算机(plc)装置提供控制指令。接近开关是种开关型传感器(即无触点开关),它既有行程开关、微动开关的特性,同时具有传感性能,且动作可靠,性能稳定,频率响应快,应用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等、并具有防水、防震、耐腐蚀等特点。产品有电感式、电容式、霍尔式、交、直流型。接近开关又称无触点接近开关,是理想的电子开关量传感器。当金属检测体接近开关的感应区域,开关就能无接触,无压力、无火花、迅速发出电气指令,准确反应出运动机构的位置和行程,即使用于一般的行程控制,其定位精度、操作频率、使用寿命、安装调整的方便性和对恶劣环境的适用能力,是一般机械式行程开关所不能相比的。它广泛地应用于机床、冶金、化工、轻纺和印刷等行业。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可作为限位、计数、定位控制和自动保护环节等。在复合式洗眼器的喷淋部分和洗眼部分分别安装接近开关,一旦使用洗眼或者喷淋的时候,给DCS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