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转5V烧LM2575-5

楼主(2014-09-19):
线路板上用PI的芯片做了一个24V开关电源,给步进电机供电,步进电机60W。24V开关电源也作为LM2575-5、7812、7815输入电源。因为24V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离这3个芯片比较近,这3个芯片输入端都没加电解电容。在现场用了一段时间,有几台设备LM2575-5芯片烧坏了,把单片机也烧坏了,7815、7812都好的。5V输出电流大概0.2A,用的是国产2575,电感用的是100UH,输出电容470UF。什么原因烧2575?24V开关电源到2575输入端需要加电感吗?谢谢!

网友A:
建议先分析2575烧毁的现象,是过热烧毁的,还是炸机,还是什么的,60W的功率都由2575提供?这东东好像没有这么大电流吧。

楼主:
有一个烧坏发黑,2个没有电压输出。步进电机用的是24V开关电源,2575输入接的也是24V,输出5V给单片机等芯片和5V继电器供电的,一般0.1-0.4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