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转5V烧LM2575-5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19):
线路板上用PI的芯片做了一个24V开关电源,给步进电机供电,步进电机60W。24V开关电源也作为LM2575-5、7812、7815输入电源。因为24V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离这3个芯片比较近,这3个芯片输入端都没加电解电容。在现场用了一段时间,有几台设备LM2575-5芯片烧坏了,把单片机也烧坏了,7815、7812都好的。5V输出电流大概0.2A-0.4A,用的是国产2575(同款2575用在12V输入电路中未烧坏过,控制的不是电机),电感用的是100UH(需要按照手册上电感曲线图换成680uh吗),输出电容470UF。什么原因烧2575?24V开关电源到2575输入端需要加电感吗?谢谢!

网友A:
我看LM2575-5的输入端加一个阻容,感容滤一下电机噪声吧

网友B:
请注意LM2575在开通的瞬间会从电源拉5A左右的电流,另外LM2575不扛瞬间过压及反压,LM2575的输入端请加个大点的电解电容。

网友C:
手册上要求在器件Vin和GND间放置电容器,距离越近越好.另外,电感量小了储能效果差,电源器件瞬间电流大,还可能发生断流现象。

网友D:
电容需要使用高频低阻系列的,续流二极管使用肖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