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抢占以及响应优先级的基本问题(本人新手)

楼主(2014-09-19):
    stm32f429官方板子。看了一下官方的中断例子。有点疑问。这里给抢占还有响应都分配了4bit。注释也写明了这两个成员变量取值是0~15。但是这里又说它们两个总共才分配4bit。这两个说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东西。而且main()函数没有调用vod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uint32_t NVIC_PriorityGroup)函数。怎么就直接给抢占跟响应优先级赋值了??求解……

网友A:
根据 STM32 的手册, 应该是说: 两个优先级共享 4bit。

网友B:
这里STM32用了4bits来设置中断优先级。这4bits又可分为两个位段,也就是抢占优先级(左边高位)和响应优先级(右边低位)。
这两个位段怎么划分,各占多少bit是可以设定的。也就是你看到的NVIC_PriorityGroup_x所定义的。
当选择NVIC_PriorityGroup_4(4bit都用作抢占优先级),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成员的取值范围自然是0~15
当选择NVIC_PriorityGroup_0(4bit都用作响应优先级),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成员的取值范围就是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