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测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电容,有高手知道吗?

楼主(2014-09-19):
看功能是电容,但是这种电容是什么电容,有人知道吗?
用在耳放的 音频输出通道上。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网友A:
就是电容。这种封装的也有好几种。没外包装漆的薄膜电容或云母电容都有这个封装形式,这个应该是薄膜的,云母的贵还大。

网友B:
坦电容吗

网友C:
贴片薄膜电容

楼主:
贴片薄膜电容
有谁知道哪家做吗?有规格书系列没有?可能需要采购。

网友D:
拆下来量   根据电路判断下电压

网友E:
嘎···这种电容还有SMD的???

想起家里那堆插件的了。体积大,容量小。多数用于仪表、功放之类的东西上。

只知道是薄膜叠层电容,不过具体用的啥介质不清楚。肯定不是陶瓷的了。。

哦,是无感的····

网友E:
找了个图片,就这种插件的:

网友F:
学习了,没见过这种;

网友G:
没见过,第一次见,今天又长见识了!

网友H:
没见过,不过长知识了

网友I:
好像是聚苯乙烯电容,

网友J:
层积电容,是无感的,高频特性较好

网友K:
这个是PPS电容(硫化聚苯薄膜电容器/金属化薄膜电容)。温度特性好,在100度以内,容量几乎不会变化,没有直流偏置效应,也不像陶瓷电容没有压电效应,特别适合做时间常数电容,音频耦合。做高保真音频耦合时,不会因为两端电压的变化而产生容量变化导致的信号失真。我用过的是 松下的ECHU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PPS电容(硫化聚苯薄膜电容器/金属化薄膜电容)。温度特性好,在100度以内,容量几乎不会变化,没有 ...

有厂家联系方式吗?
有规格书没?

网友K:
这个是规格书

网友L:
学习学习,长下见识。

网友M:
没见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