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XTAL1 XTAL2具体工作原理

楼主(2014-09-19):
下面有单片机工作时:XTAL1  XTAL2用示波器看出的晶体震荡频率    我想问下XTAL1 与XTAL2的区别,及直接一个引脚的输入有源温补晶体怎么接比较好?

楼主:
还有就是 我们经常使用的两脚直插的11.0592MHz晶体是三泛音晶体?还是其他类型的晶体?

网友A:
XTAL1,XTAL2是内部时钟电路的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外部有源晶振的信号最好从XTAL1脚输入,将XTAL2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AL1,XTAL2是内部时钟电路的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外部有源晶振的信号最好从XTAL1脚输入,将XTAL2悬空
...

你好  从XTAL1看波形是基本没有失真,但是 XTAL2有点失真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从XTAL1看波形是基本没有失真,但是 XTAL2有点失真这是为什么啊?

这里的失真无关紧要,只要MCU能正常工作就行了...

网友B:
我们经常使用的两脚直插的11.0592MHz晶体是基音晶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TAL1,XTAL2是内部时钟电路的反相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外部有源晶振的信号最好从XTAL1脚输入,将XTAL2悬空
...

官网说XTAL2加个电阻可以对外输出时钟   但是这个XTAL2明显失真了
也不知道家多大的电阻 具体有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官网说XTAL2加个电阻可以对外输出时钟   但是这个XTAL2明显失真了
也不知道家多大的电阻 具体有什么用
...

这个输出的时钟信号到某些芯片去,可以省掉一个晶振...

网友D:
单片机是数字电路,晶振失真影响不大。

网友E:
基础知识建议查看单片机入门的基础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