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点的困扰

楼主(2014-09-20):
我的程序在调试时,设置断点,能正确断到,但是重启后程序是从头开始执行,而不是断点出开始。
能不能给点建议。好像是进入startup里面了,在这个IDATALOOP中循环完后,重启。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网友A:
重启后当然从头开始执行,按全速运行才从断点执行。

网友B:
知不知道 IDATALEN  的值是多少?

网友C:
条件编译, 在IDATALEN 为零时才会执行该循环。即自上往下清零。

楼主,循环跳出后的下一条语句是什么, 重启后程序当然是从头开始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后当然从头开始执行,按全速运行才从断点执行。

我是按全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不知道 IDATALEN  的值是多少?

IDATALEN  = 0x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IDATALEN  = 0x80

在这个IDATALOOP中循环完后,重启。

正常情况下,不是重启是跳转到main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