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6713定时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20):
使用CCS3.3中TI给的timer示例程序,我发现定时器的中断响应程序中有一句exit(0),意思是达到了条件,无条件结束程序,可是这样中断程序在结束后是直接从exit(0)这里结束了,而并非是回到主程序中。我后来将exit(0)这一句注释掉,定时器的中断程序结束后,无法回到主程序,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并且如果我想执行完中断回到主程序的话应该在原有基础上如何修改。谢谢大家的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求各位大神啦!!

网友A:
我帮着顶一下的吧。

网友B:
exit函数肯定就会退出来
注释掉如果还是无法回去   看看进入中断后是不是禁止了中断
你有没有烧写后运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it函数肯定就会退出来
注释掉如果还是无法回去   看看进入中断后是不是禁止了中断
你有没有烧写后运行 ...

禁止了呀,进中断后的第一句就是IRQ_disable(timerEvent),紧接着关闭了定时器,timer_pause(...)和timer_close(...),可是就是出不去,回不到主程序。请问还可能是如何修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禁止了呀,进中断后的第一句就是IRQ_disable(timerEvent),紧接着关闭了定时器,timer_pause(...)和timer ...

中断里面IRQ_disable(timerEvent)有没有对应的打开
不行中断里面的东西注释了   然后看看能不能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里面IRQ_disable(timerEvent)有没有对应的打开
不行中断里面的东西注释了   然后看看能不能再进去 ...

主程序里面设置的定时器中断,在中断程序里面第一句就关中断了。我就是先写一个小的程序看看定时器怎么用,我用定时器主要是用于MCBSP实时的接收数据报错,所以对出中断和注释exit(0)比较在意。我明天试试您说的办法,先注释掉中断服务程序里面除了关中断以外所有的东西,看看能不能出来。先谢谢您,以后也希望您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程序里面设置的定时器中断,在中断程序里面第一句就关中断了。我就是先写一个小的程序看看定时器怎么用 ...

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互学习

还是不行呀,请问您觉得还可能是因为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呀,请问您觉得还可能是因为什么问题呢?谢谢。

那就不知道了   你在仔细查查   排查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知道了   你在仔细查查   排查寄存器

好的,谢谢您这么多天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