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知道这是哪个牌子和型号的MCU吗?

楼主(2014-09-20):
各位达人,有知道这是哪个牌子和型号的MCU吗? 图片有的模糊,只有这个图片了

网友A:
这种封装的MCU一大堆,靠这张图片找型号基本没戏,相当于让你看两条腿认人~~
发个原理图上来看看还有可能~~~

网友B:
只能看出来是QFP44的封装 :sleepy:

网友C:
看**像microchip的

网友D:
唉,连厂家都看不清...

网友E:
找出芯片的主要特征,然后再问,如:
1:芯片封装及引脚数。
2:电源引脚是哪一个或哪几个,供电电压是多少。
3:有没有用到复位脚,如果有,是哪个引脚。
4:有没有用到晶振(包括低频晶振,如32768),如果有,是哪个引脚。
5:地线是哪个引脚或哪几个引脚。
6:有没有用到串行总线,如RS232,USB,SPI,IIC,如果用到是哪个引脚。
7:外围有没有并行输入或输出的芯片,与单片机相连的是哪个引脚(一般是8个)。
8:有没有预留烧写或调试接口,如果有,是哪几个脚。
搞清楚这些问题,才好“对号入座”。

网友F:
我也只能看出封装

网友G:
看旁边的排阻可以推测不是什么高端玩意!

网友H:
嗯MICROCHIP的,这个我用的多

网友I:
很多 8051 series 也有 QFP44 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