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用J-LINK 下载HEX文件,碰到一问题

楼主(2014-09-20):
我现在使用一个LPC1768的最小开发板,碰到了一个问题
    我用J-LINK下载例程中的hex文件到开发板上,会提示“your program data does not contain a valid checksum. without a valid checksum your application will not run. Do you want to add a valid checksum?”
不管选择“是”还是“否”,接着弹出对话框:
programming failed address 0X000000(block verification error),failed to program target.failed to auto program target.
这就下载失败,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啦!

网友A:
一般就是JTAG连接出了问题呗,没有正确的读取到一些信息,考虑查下硬件吧

网友B:
要选擦除FLASH吧

网友C:
问题如何解决的??分享

网友C:
我也有1768开发板 ,还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1768开发板 ,还没出问题

我用的就是官方的例程和购买的最小系统版,没有做任何更改,为什么不行?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JTAG连接出了问题呗,没有正确的读取到一些信息,考虑查下硬件吧

应该JTAG连接没问题,我到连接那一块都是提示成功的,但到了打开hex文件,下载那里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