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之GPIO的操作

楼主(2014-09-20):
1.打开外设时钟(GPIOx)----挂在APB2的总线上
2.找到配置里面GPIO模式的结构以GPIO_Typedf,配置IO模式
3.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x
4.配置GPIOx的高低电平/读取GPIOx的状态

网友A(2015-01-29):
过程讲的很清楚

网友B:
GPIO的操作还是挺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的操作还是挺重要的

最基本的操作。神马外设都离不开这个!

网友C:
楼主讲解的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D:
这个时需要注意相关寄存器的设置的吧。

网友E:
这个跟STM32 的操作的差不多的啊,,可以借鉴的。

网友F:
这个配置额基本步骤是没错的,具体的就看怎样去用代码操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