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MKL16 16位AD的采到值的噪声很大

楼主(2014-09-20):
MKL16 16位AD的采到值的噪声很大,这是为什么?用示波器测了,电源噪声很小,在2mv以内,但采集到的AD值噪声有10多mV ,这是什么问题呢?还有内部的AD最大采样速率能到多少?

网友A:
楼主你好
首先建议你从飞思卡尔官网的KL1x: Kinetis KL1x通用MCU文档页面下载KL16的数据手册KL16P64M48SF5
从“Table 26. 16-bit ADC characteristics (VREFH = VDDA, VREFL = VSSA) (continued)”表格看ENOB有效位那行参数。

网友A:
内部ADC的采样频率范围可以从“Table 25. 16-bit ADC operating conditions”表格看到16-bit 模式的fADCK范围2~12MHz

网友A:
另外如果你的信号源阻抗较高且ADC频率较快,就需要考虑到采样电容充电是否充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首先建议你从飞思卡尔官网的KL1x: Kinetis KL1x通用MCU文档页面下载KL16的数据手册KL16P64M48SF5  ...

问题解决了,还是电源上的噪声。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是用来做数采的,对采样频率的精度要求很高,我用的是PIT中断方式来控制采样频率的,用示波器测了,但频率超过10KHZ后定时时间就有波动,请问哪一个定时器的时间比较精确?并且定时的频率能达到200Khz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电源上的噪声。
再请教您一个问题,我是用来做数采的,对采样频率的精度要求很高,我用 ...

ADC的采样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能满足你那条件。
只是你的PIT中断或ADC中断里别放太多程序,否则会影响第二次中断的进入。

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KL16P80M48SF4RM的“Table 3-1. Module-to-module interconnects”表格,有好几个timer可以硬件触发ADC采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DC的采样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能满足你那条件。
只是你的PIT中断或ADC中断里别放太多程序,否则会影响第二 ...

关于提到的中断里别放太多程序,你可以看一下 【经验分享】KL25 16位ADC最高转换率代码效率测试及采样测试 帖子的“三,     ADC中断中代码效率测试”部分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提到的中断里别放太多程序,你可以看一下 【经验分享】KL25 16位ADC最高转换率代码效率测试及采样测 ...

现在想解决的是定时器精度问题,中断里除了赋值一次IO口,其他什么都没放,例如:在PIT里改变IO口输出状态,用示波器测量其频率,假设PIT中断频率为100KHZ,那么示波器测到的应该是2*50KHZ,但是测量到的频率在50KHZ左右波动波动范围挺大(中断里没放任何东西除了赋值一次IO状态),这是为什么呢?KL16里哪个定时器精度最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解决的是定时器精度问题,中断里除了赋值一次IO口,其他什么都没放,例如:在PIT里改变IO口输出状 ...

楼主你好
你的PIT模块counter时钟应该是由Bus clock来的,那么Bus clock的源头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RC振荡器呢?
另外给IO口赋值的函数,是否执行时间一样呢?(建议尝试翻转IO那条指令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PIT模块counter时钟应该是由Bus clock来的,那么Bus clock的源头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RC振荡 ...

请教一下是外部晶振精确还是内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外部晶振精确还是内部的?

我觉得是外部的准,内部的RC振荡不是电阻电容充放电吗?
电容值很容易受到温度变化而变化的,这样振荡周期也就会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是外部晶振精确还是内部的?

外部晶振更精确。
内部RC振荡器的误差还是蛮大的,所以只推荐用户在对于时钟精确度不高的场合应用。
具体误差率可以从芯片对应数据手册上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