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XC8与MPLAB X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4-09-20):
以前使用mplab8.60配PICC9.8弄pic18f45k22的EEPROM,使用自带的EEPROM_WRITE(i, *ptr++);函数可以正常写入数据到EEPROM。 后来换成了MPLAB X2.10 + XC8 1.31后就出现了写不进去了的情况。将EEPROM_WRITE(i, *ptr++);函数换成Busy_eep ();   Write_b_eep (i, *ptr++);   Busy_eep ();也是不行,再换成使用flash空间也是不行。 谁遇到过啊? 什么情况啊?

楼主:
disassemble代码我也去看过没啥问题啊? 附上截取的disassemble代码

楼主:
没人遇到过??

网友A:
我直接把数据定义到flash里去了,程序写起来跟普通寄存器没什么区别,但是编译器自动加了不少EEP的读写代码

楼主:
我也用了  __EEPROM_DATA(0xAA,0x58,0x02,0x58,0x02,0x48,0x02,0xE0);
来定义初始值,但是使用过程中需要修改EEPROM内的数据。这时就写不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