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这个选项是干什么用呢?

楼主(2014-09-20):
IAR, AC, TI, IO, ic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Foxmail7/Temp-1552-20140920110814/Catch.jpg

1,有什么作用?怎么勾选呢?

谢谢老师。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老师,英文水平不好,看了还是不大懂 具体是啥作用?

网友B:
若选择Library low-level interface implementaion选项区域中的None复选框,则在应用程序调试过程中不使用DLIB库提供的底层调试接口;若选择Semihosted或IAR breakpoint复选框,则在应用程序调试过程中使用DLIB库提供的底层调试接口,如通过Terminal I/O窗口实现输入输出等。
2楼发的连接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