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3.5版固件库中,SysTick_TypeDef结构类型在哪个文件?

楼主(2014-09-20):
想在库函数中嵌入寄存器操作,但实在是找不到SysTick_TypeDef结构在哪啊

网友A:
因为只有SysTick_Type,没有SysTick_TypeDef

网友B:
SysTick_Type
如如楼上所说只有这个,你当然找不到;

网友B:
core_cm3.h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e_cm3.h下:

原来是这样啊,我看到 stm32f10x.h 文件里都是 xxx_typedef 格式,想当然的以为systick也是这样,难怪搜索不到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我看到 stm32f10x.h 文件里都是 xxx_typedef 格式,想当然的以为systick也是这样,难怪搜索 ...

:loveliness:
恩,是的;

网友C:
授之以鱼,还不如授之以渔。
用Source Isignt 建一个工程,把源代码全部包含进去,直接查找SysTick_TypeDef,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