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24c02 的问题

楼主(2014-09-20):
CD, se, ST, AD, OTA
//
void SetWire(void)
{
        TU_UINT16 reg;
        unsigned char buf[6];

        reg.ID = Price;
        buf[0] = reg.CD[0]; buf[1] = reg.CD[1];
        reg.ID = Uxxx;
        buf[2] = reg.CD[0]; buf[3] = reg.CD[1];
        I_send_str(0x00,buf,4);  //

        reg.ID = Uaax;
        buf[0] = reg.CD[0]; buf[1] = reg.CD[1];
        reg.ID = Uabx;
        buf[2] = reg.CD[0];        buf[3] = reg.CD[1];
        reg.ID = Uacx;
        buf[4] = reg.CD[0];        buf[5] = reg.CD[1];
        I_send_str(0x08,buf,6);  //
}
//
void SetRead(void)
{
        TU_UINT16 reg;
        unsigned char buf[6];

        I_read_str(0x00,buf,4); ///
        reg.CD[0]= buf[0];        reg.CD[1]= buf[1];
        if(reg.ID>9999)        Price = 620;
        else                  Price = reg.ID;

        reg.CD[0]=buf[2];        reg.CD[1]=buf[3];
        if(reg.ID>9999)        Uxxx = 1400;
        else              Uxxx  = reg.ID;

        I_read_str(0x08,buf,6); ///
        reg.CD[0]= buf[0];        reg.CD[1]= buf[1];
        if(reg.ID>9999)        Uaax = 15;
        else        Uaax = reg.ID;
        reg.CD[0]= buf[2];        reg.CD[1]= buf[3];
        if(reg.ID>9999)        Uabx = 31;
        else        Uabx = reg.ID;
        reg.CD[0]= buf[4];        reg.CD[1]= buf[5];
        if(reg.ID>9999)        Uacx = 45;
        else        Uacx = reg.ID;
}
///每次运行的数
void RunWirte(void)
{
        TU_UINT32 reg1;
        unsigned char buf[8];

        reg1.ID = PData;
        buf[0]=reg1.CD[0]; buf[1]=reg1.CD[1];
        buf[2]=reg1.CD[2]; buf[3]=reg1.CD[3]; //P
        reg1.ID = LData;
        buf[4]=reg1.CD[0]; buf[5]=reg1.CD[1];
        buf[6]=reg1.CD[2]; buf[7]=reg1.CD[3]; //L
        I_send_str(dat[RunNum],buf,8); ///
}
void TotalRead(void)
{
        TU_UINT32 reg1;
        unsigned char buf[6];

        I_read_str(0x10,buf,5); //L
        RunNum = buf[0];
        reg1.CD[0]=buf[1];        reg1.CD[1]=buf[2];
        reg1.CD[2]=buf[3];        reg1.CD[3]=buf[4];
        TotalL = reg1.ID;

        I_read_str(0x98,buf,4); //P
        reg1.CD[0]=buf[0];        reg1.CD[1]=buf[1];
        reg1.CD[2]=buf[2];        reg1.CD[3]=buf[3];
        TotalP = reg1.ID;
}
//
void TotalWirte(void)
{
        TU_UINT32 reg1,reg2;
        unsigned char buf[6],i;
        //总累计和运行次数
        RunNum++;
        if(RunNum>=10)        RunNum=0;

        reg1.ID = TotalL+10;
        buf[0]=RunNum;
        buf[1]=reg1.CD[0]; buf[2]=reg1.CD[1];
        buf[3]=reg1.CD[2]; buf[4]=reg1.CD[3];
        I_send_str(0X10,buf,5);

        reg2.ID = TotalP+10;
        buf[0]=reg2.CD[0]; buf[1]=reg2.CD[1];
        buf[2]=reg2.CD[2]; buf[3]=reg2.CD[3];
        for(i=0;i<5;i++)
        I_send_str(0X98,buf,4);
}
这个保存有问题,下一个reg2.ID保存不了

网友A:
24xx系列都是低端货, 写入一次需要延时1-5ms, 才能写入下一个.

网友B:
要注意时序问题

楼主:
不是,分页写要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