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红外解码问题,求教

楼主(2014-09-20):
做了一个红外解码的程序,设一个变量a,遥控上的一个键对应给a一个固定值,这个没问题,但是我想按一下遥控的某个键实现a++,就不行了, 按一下  显示出来的a的值并不是连续变化的,是不是因为按一次遥控接受了多次数据?
有什么解决办法,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按一下  显示出来的a的值并不是连续变化的

这是怎么变化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  显示出来的a的值并不是连续变化的

这是怎么变化的呢?

我想要的效果是按一下 a的值加1  但现在是不定的有时候是加1有时候加2有时候3  什么都有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按键按一次的时候,多次调用了a++的程序,设置一个标志位,确定按一次的时候,只调用一次a++程序

网友C:
不妨采用现成的解码芯片YIRTX01。

网友D:
你红外怎么解码的? 协议中最后部分有长按次数啊 用那个去判断!!

网友E:
因为楼主没有做松手识别,一直按住就会一直执行a++。

网友F:
按下遥控器某键时令发送的编码第x位置1,解码程序判断x位==1就调用一次a++

网友G:
没有代码。怎么分析呢?

网友H:
设置状态标志  正确解到码后置标志位  再到主循环去判断这个标志为是否置位 置位就+1  并且清标志位

网友I:
大多数遥控器在按下按键时,按规则不停发射对应此键的编码,这是导致不断加 1 的原因。
设定 a 为固定值也有这个过程,只不过每次都是该值,所有没有表现出问题。

可以这样处理,设置一个定时器,每检测到一次有效编码,检测此定时器,如果定时器值为 0,说明是一次“键下”事件,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果定时器不为 0,说明是“键压”事件,不进行加 1 处理,或进行“键压”事件处理。

处理完上述事件后,设定定时器的值,使定时器“归 0”的的时间大于 2 倍红外编码发射速率,若红外编码每秒发射 20 次,可以将定时器设定为 100mS。

不要忘记在中断程序中对定时器倒数计时。

网友J(2015-10-27):
引用 网友I:
大多数遥控器在按下按键时,按规则不停发射对应此键的编码,这是导致不断加 1 的原因。
设定 a 为固定值也 ...

你好啊,我是学生,我最近在做红外解码的相关工作,遇到一些问题,能向您请教一下吗?我QQ670168192,如果方便的话留下您QQ:handshake